台达PLC如何将32位十六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浮点数

楼主(2022-05-28):
台达PLC如何将32位十六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浮点数

网友A:
引用楼主wis98于2022-05-28 15:57发表的 台达PLC如何将32位十六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浮点数 :
台达PLC如何将32位十六进制数转换成十进制浮点数
直接设置显示 浮点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