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8):
这个粉色的T100ms和M9053是怎么写进去的,点击,写的时候只有T100ms,查了好久都没有查到

网友A:
这是标签吧……先建立标签然后再输入标签名就行
是标签,标签可以写入,但是下面的软元件怎么显示名称啊

网友B:
视图---->软元件显示
这样的话不能和标签同时显示,而且不能编辑了

楼主:
我写了一个不显示下面的M,什么情况

网友B:
全局标签绑定地址不是局部
引用 楼主:
我写了一个不显示下面的M,什么情况

网友C:
你找找这

网友D:
工具--选项---工程编辑器--梯形图--梯形图---同时显示标签与软元件
谢谢大神的指导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