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驱动用哪家的好

楼主(2022-05-28):
高创VS盛泰奇
设备要求负载200KG,匀速1200/秒运行中喷印,重复定位精度正负0.1MM
用了高创两轴同步,跑到800的速度,还算稳定
盛泰奇的谁用过?性能怎么样?

网友A:
三菱的看看呢

网友B(2023-07-23):
三菱的直线马达。2007年,见过,用在日本重工JUKI FX1R 贴片机上。速度还是很快的。

网友C:
高创是万不得已才选的 高创不稳定 就是便宜

网友D:
根据需要选择适合的就好,市场上直结电机多的是,一般精度都比较高,定位误差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