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过渡汇川PLC好学吗?

楼主(2022-05-29):
请教各位大神!!!三菱过渡汇川PLC好学吗?要多久可以熟练?

网友A:
H3U和H5U和三菱的差不多(基本)一样,AM系列的话就是Codsys了

网友B:
08年左右,汇川PLC直接用三菱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3U和H5U和三菱的差不多(基本)一样,AM系列的话就是Codsys了
谢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