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29):
故障现象:触摸屏操作无反应,电脑连接HMI后无法通过穿透访问PLC,其余和这个一样配置的机床正常
故障处理:1,检查连接设置,和其余机床的设置一样
                  2,更换通讯线缆,通讯线缆确认是好的,用在其余机床通讯正常
                  3,检查422接口,用其余机床从PLC 出来的线连到本HMI,操作正常
                  4,检查PLC编程口,用本plc出去的线连到另外的HMI,不能操作
                  5,用电脑通过编程线缆和PLC直连,连接正常,可以上下载程序
重点来了,用编程线缆连接后,在连接plc和hmi,操作就恢复正常了,但是重新关机重启后又不行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1、先确保电脑和屏能通过USB正常连接

2、再把PLC和屏连接上,在屏上做一个指示灯,来测试屏与PLC的正常工作

3、正确设置PLC软件的连接设置。点连接路径一览来确认。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连接屏没问题,可以正常下载;同样的连接设置连另外的机器也没问题,现在主要是要解决HMI和PLC之间的通讯

楼主:
我换了一个PLC,还是不行,从新的这个PLC去另外的HMI,是OK的,我现在怀疑是HMI422接口有问题了,有时行,有时不行,等我把屏幕换了再看

楼主(2022-08-08):
屏换了,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 用了一年的机器  现在就经常会这样 关键是设备可以正常运行 HMI是在乱跳 数值显示器的值也在乱跳 然后屏幕点击没反应 或者通讯失败 GOT穿透也无法连接 我现在打算换通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