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自建宏,PLC地址分配

楼主(2022-05-30):
自建宏,地址分配出现先上下后左右。怎么让先按行分配???

网友A:
建宏的时候是不是按顺序给输入输出编号?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我的也是从上往下,自己再编一下址就OK啦,就算是从左往右后期可能还是要自己再编下。
自建宏的时候把端子的一头露出在外面,方便全选端子
只选你要一部分,然后设备IO编址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