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30):
老铁们。松下私服偶尔走不到位有遇到过吗?
1:通过调试软件监控 指令脉冲总和 已接受完成,实际机械位置未到位,大约差20MM(机械没问题),电机无报警 增量式发脉冲。
2:正常到位时 监控驱动器值《 指令脉冲总和  2477  编码器脉冲总和 10389285 》
3:未走到位时 监控驱动器值《 指令脉冲总和  2477  编码器脉冲总和 4478447 》
什么原因会影响私服接受到脉冲后走不到位,而且也不报警。

网友A:
问题描述清楚了,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静待大神解答

网友B:
先查干扰,试试单独供电
好的谢谢

网友C:
我是这样假设的,如果在伺服还没完全收到脉冲完成,你又给他要干活了…………这样会不会导致出问题呢
没有重复给活😂

网友D:
想报警还是挺简单的,减少位置偏差设定值,至于没到位,可以看下伺服刚性
位置偏差设定值给默认值是100000, 报警的原理是什么,比对编码器反馈脉冲?

网友E:
最好监控一下使能信号和偏差计数器清零信号
好的,谢谢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F:
1、这是新机器调试还是用了一段时间了?
2、按照你提供的图片来看,伺服运行了指令位置的不到一半,运行不到位时,转矩指令3.4%,不像被卡住之类的,否则应该是100%
3、指令位置偏差计数器为0,应该是有清除指令偏差的信号提前给定了,检查干扰或更换对接插头或者换驱动器
正常生产一段时间的机器,驱动器,啥都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干扰,试试单独供电

好的,谢谢

网友F:
伺服驱动器、电机、动力线及编码器线、脉冲指令线缆,都换了?

这就不知道了,静候答案
电源问题!谢谢了

网友G:
跟你的接线方式,接线原理有关吗

网友H:
有联轴器么?轴头别松动或联轴器藕断丝连
机械没问题,单独供24V后好了

网友I: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机器用了半年了,突然撞机,复位后出现问题  ,大部分线拆装不下于10次以上,PLC
触摸屏,伺服都换过了,加滤波器,各种办法都试过了,机械工程师搞的也没脾气,老板天天问,折腾的能有半个月
你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I:
我那台机的问题是每次多几个脉冲,走几个来回产品就不合格了,最后竟然是,卖个关子。。。。看看谁能想的到
干扰嘛?

楼主:
最后给伺服单独供电24V,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感谢分享!

网友J:
像是 clean 信号触发了 毕竟误差这么大都没报警 肯定不正常

网友I:
24V开关电源的问题,换了一个名牌的开关电源,故障解除,(问题是开关电源,电压正常,也不漏电)搞了十来天,都搞出神经病了

网友K:
大厂一般是伺服,步进信号1个电源,控制部分1个电源

网友L: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用的明伟电源都很好。都是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