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信号转换成模拟量信号的模块或转换器

楼主(2022-05-30):
小弟现有一个比较老旧的设备,设备上配有一个直流伺服电机,配套的驱动器只能接受±10V的模拟量信号,用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由上位机来控制电机的位置;现电控系统老化,需要大修;客户要求保留该直流伺服电机(电机尺寸特殊,无法替代);
现求助:有没有哪位高手用过类似脉冲信号转换成模拟量信号的模块或转换器?

网友A:
脉冲你变送器

网友B:
还有这种转换器?

网友C:
直接买个小PLC,不就行了,高速脉冲输入,模拟量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脉冲你变送器
侧面图片看看可以吗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我再仔细想想

网友E:
我觉得直接买24转9v可调的电压的就行

网友F:
淘宝网上,脉冲转模拟量模块一大堆,但是普遍支持的脉冲频率最高只有1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