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00变频器频率怎么读到数据寄存器中?

楼主(2022-05-30):
MOV H0C8E D8120 通迅格式 通迅正常 能正转 频率读取指令 HEX D223 D233 K4 频率数值在D233-D236中为十六进制数值,
用什么指令把它们读到别的数据寄存器中为十进制数?请大神指点!

网友A: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我用PLC是FX1N,不能用IVCk和IVDR

网友B:
RS指令
无所畏惧

网友C:
把读出来数据放到其他的数据寄存器中?
三菱 信捷 欧姆龙 PLC 触摸屏 MGSC Pro-face Eplan 15720884338

网友D:
mov 不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