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30):
FX5 40SSC做连续运动中途停止,怎么从当前位置继续执行连续运动

网友A:
暂停的时候速度置0

楼主:
速度置零应该会报错吧
引用 网友A:
暂停的时候速度置0

网友B:
有个暂停和重新启动的地址  两个一起用

楼主:
连续运动中途停止可以用重新启动,中断才不能用重新启动是这样吗
引用 网友B:
有个暂停和重新启动的地址  两个一起用

网友A:
基恩士KV8000有个速度倍率设置,可以直接设置倍率为0,相当于电机暂停了,不过其实还是在运动中,只是速度为0.
引用 楼主:
速度置零应该会报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