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型伺服电缸设原点

楼主(2022-05-30):
有么有大佬说一下,绝对型伺服电缸怎么设置原点。
我用的是SMART。

网友A:
没有用通讯的话,可以示教一个对于PLC来说是原点(0)的位置(对伺服来说可以是任意位置),IO调用,调用执行完毕后作为PLC的原点位置,有这个标志之后正常发脉冲定位就行了。

网友B:
绝对值的 可以自己手动设置一个原点

网友C:
外接磁力开关,可以么?

网友D:
如果是发脉冲,那你要不把 A B相脉冲接回来,或者通过通讯方式读取到编码器的值。不然你就得通过回零方式确定原点

网友E:
绝对值的 也可以用通讯的方式 回原点 之后就不需要回原点了 除非设备被移动拆过电机 需要重新回!

楼主:
设置0点已经解决了。用的是运动组态里里面的指令。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怎么把伺服里的位置给到组态轴里面。只能用通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