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31):
线和驱动都是好的  CPU报警 连接不上 这种情况是不是CPU挂了?

网友A:
1、检查端口是否正确;
2、编程电缆是否损坏;

网友B:
Q06HCPU年代比较久远,十几年了,USB口不行的话,再试试RS232口看看能不能读出来,  用QC30R2通信线能不能通信上

网友C:
06 02 我还有好几个 试试串口不容易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06 02 我还有好几个 试试串口不容易坏的

串口没有线  买线要60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串口没有线  买线要60

总比你重新买一个CPU强吧

网友E:
底板有问题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底板有问题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我又买了个CPU  别真是底板坏了...
zsfjn

网友F:
Q06HCPU,出来有二十年了吧。刚上班的时候,进口设备上就是这个。那时候设备是1000多万一台,但是刚毕业也没什么概念,现在想起来,真他妈的值钱

网友G:
PLC里在线诊断看看才知道,前几天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PLC在线诊断,AD模块坏了一个,换上就可以了

Q系列的PLC就是这么怪,有一个模块坏了,PLC就通讯不上

楼主:
我把所有的模块都拔了  还是通讯不上 然后换了个PLC  就正常了  应该是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