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31):
我现在有个压胶设备,Z轴下降到点胶为,胶阀打开,压胶轴开始压胶。现在公司让我保持胶量一致,类似于我压胶轴压胶时会产生一个扭力,当我扭力大了 ,我就降低,扭力小了我就加速,类似于PID平衡的原理吧。只是我感觉这样不行,还请各位大佬提出宝贵的意见,最好有做过这方面经验的,小弟再这里谢过了。

网友A:
搞个伺服走扭力模拟作为压胶轴  或者找个可以走扭力模式的直流电机也可以

网友B:
伺服速度模式,扭矩限制你要的值。下压时速度不能快
下降时Z轴的,扭矩是为了控制出胶速度,你可以理解成扭矩就是一直在搅胶水,没有位移

网友C:
伺服加60比减速机,丝杆导程要小于5mm,完全没问题。我在苹果代工厂里点AB胶都是这样办法,根本不存在什么扭矩问题。
大哥,我没理解你的意思。你是说不用扭矩模式了?

专业外协

网友D:
一致性问题,能用固定措施解决的不要引入新的变量调整环节
没听明白,请展开说说谢谢

网友E:
模拟量控制伺服转矩不可以么?
真诚感谢!我是用的模拟量,但是我如何做到我扭力不停改变的时候,我速度也在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