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5-31):
gs2107-wtbd-n写入成功之后一直卡住在这个界面,现在测试通讯都通不上怎么办

楼主:
求助怎么回事

网友A:
遇到软故障了。

需要找一张SD卡,把工程写入SD卡并勾选在SD卡启动,放到屏上,看能否正常启动。启动后再写一个BOOTOS。

或者直接用SD卡写入BOOTOS。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软故障了。

需要找一张SD卡,把工程写入SD卡并勾选在SD卡启动,放到屏上,看能否正常启动。启动后再写一个BOOTOS。

或者直接用SD卡写入BOOTOS。

我发现名字带菜的其实都不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软故障了。

需要找一张SD卡,把工程写入SD卡并勾选在SD卡启动,放到屏上,看能否正常启动。启动后再写一个BOOTOS。

或者直接用SD卡写入BOOTOS。

多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