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和威纶通

楼主(2022-05-31):
200SMART和威纶通触摸屏和电脑连在一台交换机上时,电脑能直接对PLC的程序进行在线监控吗?

网友A:
必须的,只要IP在一个段位就可以。

网友B:
应该可以

楼主:
200SMART只有一个PG/PC资源,如果威纶通也是用的这个,就不能同时在线了。

网友C:
完全可以

网友D:
同一网段就没问题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完全可以
自学

网友F:
一点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