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20s搜不到PLC

楼主(2022-05-31):
CR20s搜不到PLC

网友A:
知道IP的话,先PING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IP的话,先PING下
CR20s不带网口 用的PPI

网友B:
经济型的还没用过,是不是考虑一下波特率之类的设置?驱动装好没有?

网友C:
PPI是不是原装的线,原装的一般可以。

下载积分:+1(小学生)

网友D:
用支持波特率187500的线,不要用那些几十块的PPI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