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变频器一拖二的电流值问题

楼主(2022-05-31):
今天用三菱E840的变频器一拖二 370w+200w,单独测量电流分别未0.7A,0.4A,理论上合起来1.1A左右。而测量变频器的进线端却只有0.3A,难道是相位问题导致的吗?测得为差值?
请大师释疑,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干扰大,测量值不一定准确,可以让变频器显示电流,看总电流是多少,现在变频器那么便宜了,还搞什么一拖二?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谢谢,确实是电流表上的频率显示不太稳定,一拖二的话可以买个好点的变频器,另外可以节约一点盘内空间

网友B:
一拖二跟功率无关,额定电流和最大启动电流,两个电机是否同时开,都有关系,最好不要同时开。

网友C(2022-10-08):
看看电机容量这个参数,比如电机功率500W,就设定0.5,我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D:
变频器输出侧电流测不准,因为频率不对,输入侧测得的电流是准确的
之于说为什么电流不是电机电流和,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单独空载电机的功率因数0.5都到不了,而变频必然是近1,所以变频的输入电流会很小,,,这也是变频器省电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