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三菱Q的定位模块QD77MS16

楼主(2022-06-01):
就轴的当前位置还有JOG啥的地址是从哪里开始的。或者在那个手册里面可以看到;还是说是自己定义第一个轴的D参数后,然后另外轴的参数就以此类推呢?
就比如下面这个图片里面的JOG地址 是哪里定义的。

网友A:
手册上有,或者查看软元件U0.G多少都定义好的
主要找了好几本手册没找到,请问你知道是哪本手册吗?

网友B:
手册不仔细看,手册是没有G这个标识开头的,
你这是是第六轴,就是30100+50

网友C:
这个缓存表里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