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3U-FLROM-16或FX3U-FLROM-64L的使用?

楼主(2022-06-01):
如题:请教FX3U-FLROM-16或FX3U-FLROM-64L的使用?
请问这是叫快闪卡吗?为什么在GX developer或GX works2软件中快闪卡都是灰色不可用的呢?
64L的可以让卡和CPU互相读写程序,但16的是没有按键的呢,看说明书只有很简单的一个图表上提到了编程软件四个大字,如果直接向PLC写入程序,则会报错“无法与PLC通讯。Error=01802089”,而传输设置中是可以与FX3U的PLC通讯成功的。
请老师指教

楼主:
我最恐怖的是,编程软件对存储器执行 “清除PLC内存” 后,PLC的CPU灯就报错了,像64L的RD和WD按键也就失灵了,感觉就是一块砖了,后续再也无法使用了,已经坏了一个了,还有一个现在不改清除了

楼主:
顶起,有用过的老铁没有

楼主:
存储器盒可以安装在基本单元上, 存储器盒内的程序取代内置RAM存储区中的程序而优先运行。
可以通过编程软件读取到存储卡的程序,但不能写入,一写入就通讯失败,写保护开关确定是OFF,未写保护
通过按键PLC->64L的操作也可以的,说明就是没有写保护的
是真的不能通过电脑写入程序吗?那不是太鸡肋了点了

楼主:
解决了,很简单的问题,只怪机器太少了

网友A(2023-08-04):
楼主师傅,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