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怎么通过COM口连接达到编程的目的?
liuyidao

楼主(2022-06-01):
目测只有一个485接线端子,怎么接线?求助大侠......

网友A:
找个USB转485就可以了,然后接线

网友B:
网口它不香吗

网友C(2022-07-01):
自带的485不是编程口啊 用网口直接连接多方便

网友D:
5u最大的特点不就是以太网口吗?为啥还要用com口?
三菱FX5U怎么通过COM口连接达到编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