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rs485通讯距离的疑问

楼主(2022-06-02):
1、如图50米距离指所有站点首尾的距离还是两个相邻站点的距离?
2、工程中,考虑施工方便和成本,用网线代替屏蔽电缆可行否?有没有哪位在工程中使用过网线,效果如何?

楼主:
我的现场相邻站点距离大概60米。

网友A:
最远距离肯定是指主站和最远的从站的距离,毕竟485的协议都是主站和从站联系,从站之间是不通讯的。
近距离普通电线都可以,网线也是有屏蔽层,也可以看做是屏蔽双绞线,理论上可行,但是RS485其实对线径也是有要求的,一般0.5以上,短距离0.3可以,但是你都50米了,网线线径才0.2,肯定不合适。

楼主:
最远距离肯定是指主站和最远的从站的距离,毕竟485的协议都是主站和从站联系,从站之间是不通讯的。
一语惊起梦中人。谢谢大神点拨。

网友B:
距离远的可以考虑无线串口,再远可以用网络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C:
1、使用网线时需要使用内部双绞的一组
2、接线处尽可能锁紧或者点上焊锡(别问为什么:泪目)
3、发现信号不好时,可以加中继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