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电机怎么做到即插即用

楼主(2022-06-04):
CAN总线怎么做到地址自动分配,不需要单独改分站地址。

网友A:
分站没见过不设站号的,电脑局域网IP倒是可以自动获取IP

网友B:
CAN总线网络是没有站号的,所有的通信按照报文ID来区分,每个站点都是平等的,CAN总线不是主从通信

网友C:
我了解的CAN总线是基于RS485硬件结构,从站需要分配地址;像ECAT的不用设置地址,基于以太网,按照总线拓扑结构,自动分配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