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1L定位问题

楼主(2022-06-04):
第一次用欧姆龙的PLC,我想用PULS指令和ACC指令, 来实现绝对定位。
先用ORG回原点后, 再走绝对位置,定位正常。
位置走到一半时,暂停,关电后重启PLC,想接着走剩下的脉冲数,执行PULS指令和ACC指令,可是PLC不发脉冲,一定要用ORG回原点后才能发脉冲。
怎么样才能实现PLC重启后,继续走剩下的脉冲数?

网友A:
沒辦法因為原點遺失這是一個保護機制

网友B:
可以用ini设置0位,在把原来的位置设置进去,再执行需要的位置。
bnnyygy

网友C:
位置走到一半时,暂停,关电后重启PLC,想接着走剩下的脉冲数。
你可以实时保存当前位置,PLC给电第一次用INI把缓存位置设置进去,这个时候就有坐标了,但是,机械位置在设备断电以后,能确保不动吗?这个不是很稳妥的方案,但是也可以用。
还有一种方案,用绝对值伺服,通讯读取伺服驱动器当前位置,

楼主:
2楼的方法是对的, 不过关电后,A276里的已走脉冲数也会丢失(我用的时脉冲通道0),需要用PRV指令时时保存已经走过的脉冲数。
回3楼, 机器用的时蜗轮蜗杆减速机和丝杆, 水平置位, 不用担心停电后位置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