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5):
最近视觉系统很时髦,想研究研究。以筛选机为例,总有一些设计思路,没有理解透,现在拿出来和大伙探讨探讨。

总体思路:
A 海康VM软件安装在PC端
B 电脑通过IO卡,或者PLC 给执行器 剔除NG不合格品,保留OK合格产品。

1 PLC通信
电脑和PLC 通过什么协议通信, RS485,网线,Modbus,还是的IO口。
IO口的话,电脑端是怎么写的呢
哪个方便呢

2 定位NG产品
如何定位NG产品呢,是通过多个传感器定位呢,
比方每个摄像头位置有个传感器,一旦发现NG,就给出相应位置对应的数值,走到下一个传感器,就减去一个值,直到NG位置,剔除。
例:A摄像头处,数值是5,A初发现NG,就给PLC寄存器输入一个5,然后往前走一个传感器,就-1,到最后NG处恰好是0,然后剔除。
如果ABCD 4个摄像头都没有发现NG,那就不输出数值。

还是本身VM视觉程序里有相关设置
或者通过玻璃盘安装编码器来定位

3 转盘用电机
筛选机,大部分都是玻璃转盘摆放被检测物件。
但是我看到有用伺服电机的,也有什么DD电机的。
在我看来,这个转盘只要能转动就可以了,这个伺服电机在这个地方的意义何在?

网友A:
1直接和触摸屏通讯就行,显示器和ccd通讯
2你说的没错,叫多工位检测
3你说的没错,但是需要有编码器或者说要有步进伺服电机之类的

网友B:
伺服电机DD电机就只需要一个传感器,靠脉冲触发拍照排料

网友C:
1、看你用什么PLC,海康VM软件可以直接和三菱、基恩士还有几个品牌的PLC直接通讯。
2、没看懂,每个工位摄像头都检测ok、ng,那在最后汇总剔除不就行了,用移位指令,把哪个ok、ng信息传到最后工位。
3、DD马达速度快,定位准。现在还可以用环形轨道,用的伺服电机加二次定位,可以拉开工位,便于工位排布。

网友D:
2. 通常只有传感器0,OK 与 NG可能有多个出口。 OK & NG是由PC软体判定,PC只须告知要由哪个出口排出。
3. 位置是参考编码器,伺服本身就有编码器,而且转速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看你用什么PLC,海康VM软件可以直接和三菱、基恩士还有几个品牌的PLC直接通讯。
2、没看懂,每个工位摄像头都检测ok、ng,那在最后汇总剔除不就行了,用移位指令,把哪个ok、ng信息传到最后工位。
3、DD马达速度快,定位准。现在还可以用环形轨道,用的伺服电机加二次定位,可以拉开工位,便于工位排布。

容老夫捋捋思路

网友E:
请问各位大师DD电机是啥电机?

网友F:
已经是很传统的视觉检测项目了,我们有自己的控制程序也有视觉软件。

网友G:
想知道什么事DD马达。买台DD直驱洗衣机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安川,横河,CKD。上银。

网友H(2024-01-19):
有应用案例嘛

网友I:
行,很成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