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5):
请教各位师傅,同一型号,品牌的数控机床,电源供电三相五线,漏保经过三相线+零线。接到数控机床为三相电源+地线(没有零线),将地线接在数控机床的PE端。一台机床不会跳漏保,另外一台,合闸就跳漏保,(将变频器的PE线拆下,送电不跳闸,然后再接回PE线也不跳闸,接PE线时有跳火的现象),什么原因?有些说数控机床不能接漏保,是不是啊?

网友A:
是的,如果不是设备制造商有特别要求,工业机器不要使用漏保,普通的商品漏保只适合家用或民用建筑 .
工业机器现场的部件多,环境复杂,洁净度,温度,湿度等因素引起的线路漏泄大,不适合用普通漏保.

网友B:
你没见过机床电箱里塞一大堆干燥剂吗?
你不知道机床有时开不了机需要把板卡拆下来,用电吹风吹干就又能干活了

网友C:
你“漏保经过三相线+零线。接到数控机床为三相电源+地线(没有零线)”的做法是错误的。

进了漏保后的零线不能用作接地(PE)线的,你这样接不跳就见鬼啦。

网友D:
N和PE不能混用
一般不建议数控车电源经过漏电保护,但要保证可靠的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漏保经过三相线+零线。接到数控机床为三相电源+地线(没有零线)”的做法是错误的。

进了漏保后的零线不能用作接地(PE)线的,你这样接不跳就见鬼啦。

兄弟!看清原贴,没有将零线接入PE,而是三相五线制的地线接入数控机床的PE,(同一品牌,型号,一台不跳漏保,另外一台要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