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请问GX-Work2的编程步数在哪里设置

楼主(2022-06-06):
如图,我用GX-Work2编辑简单程序三菱FX3U,发现梯形图超过2000步就不能再写了。
我问了下供应商,他说正常能写到8000步。
以前都是用编写些简单程序,不超过1000步,这次这个设备复杂点,就不行了。
我用的PLC是深圳中达优控的JK80MT。
如何编辑超过2000步的梯形图,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把程序发出来啊,真是的,要么你就是注释写入了

楼主:
程序如附件,还在编辑中,请指教。

网友B:
參數內設定

楼主:
非常感谢!
我前几天一直没有双击进入,都是右键选属性。

网友C:
GX-Work2还可以用在PLC是深圳中达优控的JK80MT上面吗?神奇了,万能的GX-Work2

楼主:
中达优控的PLC都是仿三菱的,三菱的程序都可以直接写入。
它还有一种触摸屏的一体机,价格也不贵,用在小型设备上非常方便。

网友D:
理解三菱和西门子是主流的含义

网友E:
改参数设定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GX-Work2还可以用在PLC是深圳中达优控的JK80MT上面吗?神奇了,万能的GX-Work2
这个不神奇,中达优控仿三菱,台达的都仿

网友G:
如图,楼主如果选的型号用的是FX1S的内核,就只有2000步容量,用的是1N的内核就可以改PLC类型,有8000步容量。不能不承认,日本人在工业上对中国帮助极大,包括汽车、钢铁、半导体和自动化方面,多少东西是逆向工程和日本人提供的技术援助;而国人极其吹捧的德国人,拿来的技术不是落后几代,就是稍有不慎就打压起诉国内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