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讨论下 有源和无源模拟量接的后果 电流

楼主(2022-06-06):
有源和无源模拟量接的后果 电流
4线制的 用2线制的解法接上的后果

网友A:
哎,ET200接有源的差点把我搞死,都是有源的阀门模拟量反馈,一个可以用,一个就是不行

网友B:
RS232通信我知道分有源和无源; 请教楼主,模拟量怎么才算无源的?模拟量本身必须有电压或电流信号,这都是有源的啊.

网友C:
楼主是不是想问传感器4线和2线制,对于无源(电源)模块的接法?我记得西门子可以在软件中设置模拟量输入模块是否有源,
传感器和接收模块要对应起来,否则会烧吧,只是猜测啊,毕竟两个电源并联了

网友D:
模拟量肯定是有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