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7):
就是FB中局部标签建立time定时器变量,在梯形图中和普通定时器使用方法一样。
但是如果写成ST语言,该怎么书写呢,本人初学,望多指教。

网友A:
TIMER_100_FB_M_1(Coil:= ?BOOL? ,Preset:= ?INT? ,ValueIn:= ?INT? ,ValueOut:= ?ANY16? ,Status:= ?BOOL? );

TON_1(IN:= ?BOOL? ,PT:= ?TIME? ,Q:= ?BOOL? ,ET:= ?TIME? );

TON_计时器(IN:= 辅助 ,PT:= T#1S );
输出:=TON_计时器.Q;

TON_计时器(IN:=  辅助 ,PT:= T#1S ,Q:= 输出 );

网友A:
菜單-视图-折叠窗口-部件选择

右边会出现指令选择

网友B:
我来扼杀你的想法,虽然我曾经也想那样用
  • 下载积分:+2(2310036294) 我是从西门子过来的,觉 ..

网友C:
    这是5U的 Q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ER_100_FB_M_1(Coil:= ?BOOL? ,Preset:= ?INT? ,ValueIn:= ?INT? ,ValueOut:= ?ANY16? ,Status:= ?BOOL? );

    TON_1(IN:= ?BOOL? ,PT:= ?TIME? ,Q:= ?BOOL? ,ET:= ?TIME? );

    TON_计时器(IN:= 辅助 ,PT:= T#1S );
    最开始的时候把标签的数据类型定义成Time,
    按照你说的TON_计时器(IN:= 辅助 ,PT:= T#1S );,这样写编译报错。

    然后又把数据类型定义成TON,编译也报错。

    小白理解的不好,是不是我哪里弄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扼杀你的想法,虽然我曾经也想那样用

    真的不能那么用啊,那ST局限性太大了吧,写法太生硬,跟之前手持式输出指令差不多,
    一点也没C语言的意思。

网友D:
    参考附件内容
    附件: test1.zip (176 K) 下载次数:80
  • 下载积分:+2(2310036294)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开始的时候把标签的数据类型定义成Time,
    按照你说的TON_计时器(IN:= 辅助 ,PT:= T#1S );,这样写编译报错。

    然后又把数据类型定义成TON,编译也报错。

    没错呀
    附件: TTEST.rar (160 K) 下载次数:56
  • 下载积分:+5(23100362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呀

    你们说的都对,可能是我新建FB时有问题吧,在那个FB里怎么改编译都不对。

    后来再新建一个FB以上方法都行了。

    如果有时间,帮忙看看我健的那个FB到底怎么啦。
    附件: 测试123.zip (183 K) 下载次数:47

网友A:
    程序没有选结构化
  • 下载积分:+3(2310036294) 真诚感谢!

网友E:
    out_t(一段启动,按钮延时19,K30);
    一段:=按钮延时19.s;
  • 下载积分:+1(青年加油) 热心助人!
  •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