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22-06-07):
现在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球磨机主机280KW6级电机由变频器带动,运行电流在400A左右电机温度两三个小时到80度一直控制不下来,外加散热风机两台也不行。变频器设置方法全部试过也没有效果,一共有十多台都是一样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有效降低电机温升的啊?
自学

网友A:
80度没什么问题

网友B:
电机周边环境温度多少?
A  独立风道,加大风速风量
    B 改水冷
      C  终极冷:液氮

网友C:
机房增加大功率空调

网友D:
电机是普通电机还是变频电机?确认一下

网友E:
电机温度高,有可能是你的电机负载过大,最简单的是减小电机侧的传动皮带轮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电机是普通电机,运行频率在45到50之间,后端加有独立风机散热,外部加有轴流风机散热。看电流控制在400A以下对于280KW的电机负载是不重的,现在怀疑是电机质量问题,同一批次品牌电机都是温度高。现准备换一台其他品牌电机试一下。
自学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机是普通电机,运行频率在45到50之间,后端加有独立风机散热,外部加有轴流风机散热。看电流控制在400A以下对于280KW的电机负载是不重的,现在怀疑是电机质量问题,同一批次品牌电机都是温度高。现准备换一台其他品牌电机试一下。

普通电机用变频控制,不发热就怪了。

不信的话,你将电机改回50Hz正弦交流电不变,看温度会不会升得那么高。

懂不懂感性负载的电流与频率的关系?

一定要用变频控制普通电机,就必须解决电机的散热问题,这是常识。

网友G:
会不会因为变频器产生了轴电流,导致轴承烧蚀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全厂几千台从550KW到0.37KW电机全是普通电机,全是变频控制就没有这种情况。球磨机有50台只有其中一批次10台同品牌型号出现温升高其他都是正常的。理论大家都懂,但要结合实际。
引用 网友F:

普通电机用变频控制,不发热就怪了。

不信的话,你将电机改回50Hz正弦交流电不变,看温度会不会升得那么高。
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