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3 plc com1波特率怎么调不了

楼主(2022-06-07):
不知道是不是plc系统有bug。出厂化清除程序没用。只有修改d1036和通讯保持m1138程序。之前设置过8位无校验,1停止位。现在改d10360波特率始终不变。但数据位,校验位可以相应改过来了。各位大师有没遇到这种问题。监控d1036没被其它程序占用,但参数高位总不是设置的值。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台达plc在线编程没退出直接断plc电,经常会有这个问题 通讯口波特率不受控制。反复重启,出厂设置,plc从新开关机正常了
下载积分:+1(guochunyi)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