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控优达(SLJD)L-30MT-ES2 通讯逾时错误~~!!!

楼主(2022-06-07):
这种国产PLC,而且仿台达的~!!头一次弄,出现通讯不了,怎么解决,请大师们赐教~~!

网友A:
232应该3根线吧

网友B:
问供应商应该快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供应商应该快的多
联系中控优达技术客服都没解决问题~~!!

网友B:
没仔细看图片,1楼大佬说的对,RS232必须3根线,一般是2、3、5, 2和3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