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西门子PLC选型

楼主(2022-06-07):
客户要求用西门子PLC,有3个伺服马达,八九个气缸,周边的几个光纤传感器,与机械手的IO交互。之前没用过西门子,请教下用哪一款PLC合适?

网友A:
s7-1215
自动化方案设计,实施,WMS,MES,CRM定制开发!

网友A:
s7-1215,选PN通讯伺服驱动器
自动化方案设计,实施,WMS,MES,CRM定制开发!

网友B:
用smart st40或60就行 简单便宜实用
要用西门子1200

网友C:
感觉没必要上,200smart就行,或者1214也行
真诚感谢!

网友D:
建議用1215C以上,比較好
真诚感谢!

楼主:
1215c只能用PROFINET总线伺服吗?还是普通的脉冲伺服也可以带?
引用 网友A:
s7-1215,选PN通讯伺服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