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7):
如图,加工顺序从右至左加工,左右分别交替执行,首次运行时左边的机构优先;

右边已加工的物料,左边机构不能重复加工。

用什么样的思路来做,目前采用的时计数求余数的方法来给左右交替执行。

但现在执行时还是有些问题,比如当来料的间隔比较小时,右边放行的“已加工”物料还没有通过左边机构,就会触发左边重复加工的问题。

这小问题搞得有点头大啊!大家有处理过类似的案列么,有空来交流下!

网友A:
还要增加一个出料光电吧
  • 下载积分:+3(海你好咸)

网友B:
    这不和通信轮询一样吗,工位1Done位复位工位1使能并激活工位2使能,工位2反之。
  • 下载积分:+3(海你好咸)

网友C:
    有现成的模块,我们的生产线,每个轮子是一个步进马达。东西在上面流动。都不用气缸挡,气缸只需要上下运动。配合RFID。
    步进马达的停止位还是很好的。6个马达组成一段。配合感应器。能控制上下游两站,呼料,禁上游的物料进入。同时运动也可以。
  • 下载积分:+3(海你好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增加一个出料光电吧

    新增个出料感应器没必要吧,倒是在前面增加个阻挡气缸应该会效果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和通信轮询一样吗,工位1Done位复位工位1使能并激活工位2使能,工位2反之。

    不一样的,左右机构最好的状态要能同时加工,右边干完后左边机构不能重复干活,左边机构能不能干活这个怎么判断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现成的模块,我们的生产线,每个轮子是一个步进马达。东西在上面流动。都不用气缸挡,气缸只需要上下运动。配合RFID。
    步进马达的停止位还是很好的。6个马达组成一段。配合感应器。能控制上下游两站,呼料,禁上游的物料进入。同时运动也可以。

    这里是条皮带线,还是普通电机那种

网友D:
    皮带线驱动部分加编码器或者光电来计算距离,成本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皮带线驱动部分加编码器或者光电来计算距离,成本最低

    确实是加编码器最好,估计客户不允许
    这种接的别人的烂尾项目,都特么屎坑

网友E:
    产品带资料跑就行了,你实物过去了,把资料也丢过去,有没有加工的标志放资料里面。下一个工位是否加工通过判断资料里面的数据就可以了。这在线体是很成熟的方法了。
  • 下载积分:+3(海你好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产品带资料跑就行了,你实物过去了,把资料也丢过去,有没有加工的标志放资料里面。下一个工位是否加工通过判断资料里面的数据就可以了。这在线体是很成熟的方法了。

    这条流水线是普通调速电机不带编码器的,没法记录产品位置,产品也不带二维码。这样子我估计是带不了您所说的“资料”吧

网友F:
这个不是将数据暂存就好了,使用数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增个出料感应器没必要吧,倒是在前面增加个阻挡气缸应该会效果好不少

嗯,增加出料时间,确定完全出料,再放料进来

网友G:
我就是等料完全出来后就继续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就是等料完全出来后就继续干活。

经过昨天的摸索,在不加新阻挡的情况下,勉强调好了。中间有两个料时,新料就不能进入,

就这样吧,

网友C:
马来西亚ATS的步进马达卡。自动闭塞功能。都不用程序控制。挺好用的。对于硬盘生产线,也是用这个。硬盘生产线要求很严格的。尤其工序。

网友H:
第一段要写两种程序,一个是入料一个出料,然后判断是入料还是出料
  • 下载积分:+2(海你好咸)
  • 平常心!平常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段要写两种程序,一个是入料一个出料,然后判断是入料还是出料

    是啊,第二段也得写两种,一个加工,一个不加工

楼主:
    描述:程序
    目前这样写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条流水线是普通调速电机不带编码器的,没法记录产品位置,产品也不带二维码。这样子我估计是带不了您所说的“资料”吧

    我说的带资料跑的意思是:一个工位对应一组字元件区,比如1号工位产品资料区对应D0~D19,2号工位产品资料区对应D20~D39等,你1号工位的产品加工完成了,你就给1号工位的产品的D0赋值1,1号工位的产品流到到2号工位了,你就把1号产品的资料D0~D19传送到D20~D39中,再把D0~D19清零。这时候2号工位就知道2号工位的产品是已经加工过的。因为D20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带资料跑的意思是:一个工位对应一组字元件区,比如1号工位产品资料区对应D0~D19,2号工位产品资料区对应D20~D39等,你1号工位的产品加工完成了,你就给1号工位的产品的D0赋值1,1号工位的产品流到到2号工位了,你就把1号产品的资料D0~D19传送到D20~D39中,再把D0~D19清零。这时候2号工位就知道2号工位的产品是已经加工过的。因为D20为1.

    恩,好思路,值得借鉴。感谢

网友I(2022-07-09):
    记号,有空看下

网友J:
    左右检测光电在计数,左侧做单数,右侧做偶数,应该不会错吧
    何以度清欢,池鱼思故渊。

网友K:
交替问题,做个计数可以使用取余数,比方有两个平台,余数>0:01#平台加工,余数=0:2#平台,当大于等于2时,计数清零(也可不清,注意数据别溢出即可),最好在做个延时功能,2#平台坏了,延时到一定时间去1#平台无料加工
下载积分:+2(海你好咸) 嗯,目前就是这样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