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7):
请教群内三菱大佬,位数组或字数组,怎么个第一个元素添加注释啊! 只看到给数组添加注释,没看到数组元素的注释!

网友A:
为什么要注释呢?标签名就是注释呀。

楼主:
别的PLC 数组元素可以每个添加注释的,我习惯加注释!works2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B:
我认为只能这样就可以添加注释
  • 下载积分:+1(建控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只能这样就可以添加注释 [attachment=268667]

    好吧~好多年不用三菱,三菱很个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只能这样就可以添加注释 [attachment=268667]

    这个方法真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别的PLC 数组元素可以每个添加注释的,我习惯加注释!works2不知道是不是也可以~

    接触的不多,西门子也不可以对数组的每个元素命名啊,西门子只能对数组命名,只不过可以直接展开,显得好像对元素也命名了。

    三菱在标签中不能直接展开,所以显得不好看,引用的时候都差不多。
    如你键的JOGF_Allow_Axis[0];JOGF_Allow_Axis[1].......JOGF_Allow_Axis[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