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上位机软件与PLC之间无线通讯?

楼主(2022-06-08):
本方案基于组态王与欧姆龙PLCCP1E的Host-Link协议,给出无线通信的实现方法。此方案可以作为欧姆龙PLCCP1E与组态王的无线通信实例。组态王作为主站,欧姆龙CP1E作为从站,并采用日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35MC-V96,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DTD435M内嵌Rs232/Rs485双接口,自适应三菱N:N协议、欧姆龙HostLink协议,台达及永宏等ModbusRTU协议,可与日系PLC 组成无线测控网络。只需简单接线,无需二次开发即可完成无线通讯。
一、方案概述
无线Host-Link网络组成
二、测试设备与参数
● 主站设备:组态王
● 从站设备:欧姆龙CP1E系列PLC×2台
● 达泰电子日系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35M-V96×3块
● 通讯协议:Host-Link协议
● 主从关系:1主2从
● 通讯接口:Rs485/Rs232接口
● 供电:9-24VDC
● 传输距离:100米,500米,1KM,3KM,20KM
三、接线方式
1.欧姆龙CP1E与达泰无线终端DTD435M接线
第一步:DTD435MC的Rs485-A端口接入欧姆龙CP1E PLC自带的A+端口;
第二步:DTD435MC的Rs485-B端口接入欧姆龙CP1E PLC自带的B-端口。
2.PC端与达泰无线设备的接线
PC端直接使用DTD435M的RS232口与PC串口连接。
四、组态王实现Host-Link主站
1.系统设置
2.选择串口号
3.地址参数设置
4.数据词典配置
5.组态界面制作
6.相关参数关联
五、欧姆龙PLC实现Host-Link从站
1. PLC参数设置
2. 站号设置一台PLC地址设为00,另外一台PLC地址设为01
3. 将程序下载到PLC里面
六、测试实例与结论
1.
组态王和欧姆龙CP1E分别接1块DTD435MC-V96
2.
通过外部给0号站和1号站输入点信号,看组态王对应的点是否有亮,如果点亮,表示通讯正常。
3.
通过组态王上面的按钮给0号站和1号站输出点信号,看欧姆龙CP1E对应的Y点是否有亮,如果点亮,表示通讯正常。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A(2022-08-25):
PLC无线通讯| PLC远程控制| PLC APP控制| PLC网页监控| PLC组态监控| PLC远程调试| PLC短信报警| 巨控王工 电话/微信:15307483969 ,QQ:54150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