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8):
现有1个项目16工位需要接MES系统,我将16工位MES连接到一台交换机上再将这个交换机连一根网线到柜内PLC的交换机上,这样配置没问题把

网友A:
交换机就是个接头来的吧,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就是个接头来的吧,有什么问题呢

我16台触摸屏与PLC通讯,将16台触摸屏连接到一个交换机上,然后该交换机拉条网线连接PLC,这样会不会导致有些触摸屏连接不上或者通讯堵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16台触摸屏与PLC通讯,将16台触摸屏连接到一个交换机上,然后该交换机拉条网线连接PLC,这样会不会导致有些触摸屏连接不上或者通讯堵塞

正常就是这样操作,主要看你PLC能支持多少个设备

网友C:
楼上说的对,与一个HMI通讯就占用一个通讯通道,要看PLC能建立多少个通道,如果只有一个通道,那就只能与一个HMI通,其

他的连不上

网友D:
有问题,设备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