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8):
就是新建的项目是结构化编程

问题1:
新建多个程序块,右键程序登录----扫描程序:然后在树状图程序设置里就嵌套了一个名字,子目录才是自己建立的名字

如图:自己新建的程序名叫程序1,程序2,如果把他们拖到扫描程序中,就会多一个MAIN,或者MAIN1,能不能不生成这些MAIN。

问题2:
新建多个程序块,在PLC参数设置里不能直接设置程序类型,只能右击程序--程序登录--选择程序类型;或者拖拽到树状图扫描程序中

虽然多出来也不影响但是好奇为什么?本人初学!

网友A:
问题一:MAIN叫做任务,程序1叫做POU,也就是程序组织单元,没有分配给任务的程序组织单元不会被执行。
问题二:因为你没有建立任务,也没有将POU分配给任务,所以你的程序也没有被执行。

建立POU,分配给任务,它才被执行,同一类型的任务可以分配多个POU,它们依次执行。

Good Luck~
  • 下载积分:+2(23100362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MAIN叫做任务,程序1叫做POU,也就是程序组织单元,没有分配给任务的程序组织单元不会被执行。
    问题二:因为你没有建立任务,也没有将POU分配给任务,所以你的程序也没有被执行。

    建立POU,分配给任务,它才被执行,同一类型的任务可以分配多个POU,它们依次执行。

    了解,我看别人的程序好像不是这样,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