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佬,DB块中的变量如何与威纶通触摸屏关联起来

楼主(2022-06-08):
比如我建了个DB100数据块,怎么让里面的变量显示在威纶通触摸屏上

楼主:
没有大佬会的吗?

网友A:
你是绝对地址还是符号寻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绝对地址还是符号寻址呀
符号

网友B:
博图里选DB块,右键菜单“从块生成源”,EBpro系统菜单-本机设备-导入标签。
下载积分:+1(亿光年) 真是好人!

网友C:
取消优化的块访问,右键导出db块,在触摸屏那边导入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D:
选PLC驱动时,有符号访问和绝对地址访问,根据选择来

网友E(2022-11-15):
在线获取标签地址。或者 DB块取消优化块的访问,导出后触摸屏就可以用了。

网友F(2023-01-30):
1,取消DB块的优化的块访问,从块生成源(DB块必须1-99范围内)
2,触摸屏导入标签
3,触摸屏就可以用DB块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