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请教一下高手,这个问题怎样解决?

楼主(2022-06-08):
我从一台正常使用的设备上载了一个程序(PLC是国产陆杰工控板,程序没有密码),把程序下载到一台同型号的工控板,然后再装上正常使用的设备上,发现真空计功能,不能正确读取模拟量模块输入信号(原PLC能正确读取,后上载的PLC不能正确读取),本人在此请教一下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如果有高手能解决本人重薪酬谢! 电话:13852667288(微信同号)

网友A:
监控程序看看不就行了

楼主:
1楼,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就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楼,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就是不行。
哪里不行?

网友B:
参数没有上传

网友C:
PLC内存参数。尤其断电保持的D。
有触摸屏的话。要看触摸屏程序。有没有宏。

网友D:
PLC版本不一样,厂家改了模拟量内部寄存器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