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J71C24N-R2与两台A800变频器通讯请教

楼主(2022-06-09):
如图所示,编写的通讯程序,使用OUTPUT指令,变频器通过RS485的端子相连接,站号分别设为1、2;屏幕输入框内输入完成后自动点动一下M4或M5,该程序暂未上机实测,想请问一下有经验的大佬,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A:
没细看,现在都是用三菱变频器协议做的多了,无协议看起来也没啥问题吧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正好我也在研究这个模块,方便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