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1000IE V3PLC选择配方问题

楼主(2022-06-09):
smart1000IE V3可以用PLC选择配方号用plc控制配方下载吗?如果可以怎么操作。
用扫码器扫码确定产品种类,根据产品种类自动选择相应配方并下载到PLC。

网友A:
貌似不可以,手头没东西没法测试,我记得Smart HMI的配方号变量是不能外部写入的,即你HMI调用1号配方,变量才会赋值1;威纶通的HMI地址索引寄存器接受外部赋值;如果你想达到你描述的功能很简单,1、使用威纶通HMI做配方,2、直接用PLC做配方;PLC读码比较特定字符分辨产品,产品=1,调用配方1,产品=2,调用配方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