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请教一个关于大功率设备电源插座选型的问题

楼主(2022-06-09):
各位工控大佬们,请教一个问题。目前有一台三相380V电的设备,有一个5.5kW的伺服电机,电机峰值电流达到50A,驱动器额定的输入电流是16A,加上其他几路单相220V回路,总电流大概是23.5A左右。请问是按照这个总电流选32A的防爆插座和断电开关,还是要选64A的插座和开关呢?需不需要把峰值电流包括进去呢

网友A:
钱多的你可以选大点和质量好的

网友B:
伺服电机就是用驱动带的,算驱动的最大输入电流就行,电机电流决定电机的电源线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言之有理

网友C:
这个要分有功和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