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历史报警信息

楼主(2022-06-09):
为什么我做的威纶触摸屏历史报警信息前一天的不能保存,

网友A:
这几个设置你试一下
下载积分:+1(hua966)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设置你试一下
这几个我也是这样设定的,报警信息主要第二天开机有报警就自动清除了,我看了一个星期了,都还没有看出来

网友B:
你是没保存呢?还是你没有可以显示多天呢?先进入FTP服务端看看是否保存多天。通过元件“项目选单”切换显示日期
下载积分:+1(hua966) 热心助人!

网友C:
我会做,有需要的找我……

网友D:
一楼正解
屏电池确认没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3楼正解
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