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09):
在结构化编程FB中的局部标签建立很多输出变量

在ST编程时肯定会有多个地方对其进行赋值操作的,但是编译时会报警,虽然也不影响使用,但是每次编译很多报警,比较烦人。

梯形图编程时SET,RSET指令操作同一个变量也会报警,但是这个在设置中可取消。

但是这个设置好像对ST赋值双线圈不起作用。

网友A:
因为你用的不是Set/Reset指令,本质上这个是线圈。你可以在输出结果上,把对应的警告代码给过滤掉,另外,建议中止编译件数将错误改成1
冲出枪林弹雨

网友B:
避免双线圈问题,可以通过子程序或者步进程序;在一个程序内部时,也可以通过中间其他继电器当做线圈,把这些中间继电器并联作为条件去接通唯一想要输出的线圈
技术交流vx: Electric97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用的不是Set/Reset指令,本质上这个是线圈。你可以在输出结果上,把对应的警告代码给过滤掉,另外,建议中止编译件数将错误改成1

你好,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建议中止编译件数将错误改成1)
初学不是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建议中止编译件数将错误改成1)
初学不是太懂!!!

就是在编译时,如果有错误,一般不是会报很多条但编译还不会结束嘛,这个修改的意思就是报错一条,直接停止编译,修正后再重新选择编译,针对性的一条条修正
  • 下载积分:+1(23100362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在编译时,如果有错误,一般不是会报很多条但编译还不会结束嘛,这个修改的意思就是报错一条,直接停止编译,修正后再重新选择编译,针对性的一条条修正

    哦,你说的这个意思,但是我用ST编写的双线圈,其实是可以正常运行的,而且逻辑也是对的,

    因为某些是输出变量,多个地方赋值也是没问题的,那个IF 条件满足,那边就执行,如果输出变量只用一次,那如果这个变量条件太多,还分不同模式,那书写就太麻烦啦。

    像C语言,西门子SCL,都可以这么写。

网友C:
    习惯了,不管他。没有Error一般不管。
    cnydb

网友D(2022-11-24):
    楼主后来解决了没有?我的也是用ST报一大堆双线圈,OMRON的ST就不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