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用5UPLC走轨迹焊不锈钢钢管

楼主(2022-06-10):
群里的各位大侠,用5UPLC走轨迹,带动焊枪焊接不锈钢水管接头 批量,大管200,接头100 、大管200,接头80 、等几种规格 难度大吗 是不是要用三轴插补

网友A:
3轴插补是肯定的也是必须的除非你对焊缝一点要求多没有!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这活需要焊接机械手吧,是多轴的吧。3轴实现有难度

网友C:
这个需要3轴插补 走螺旋线了 PLC可能有点难度 如果要求不高 应该可以

网友D:
PLC 难度有点大,单一产品比较容易,多种产品要调试挺麻烦
用3轴数控还是方便,众为兴,雷赛有解决方案。
量大,可以考虑用激光焊,硬件成本比较高,速度快,焊接成本低。

网友E:
三轴很难实现。因为焊接基本要求是不能虚焊

网友F:
可以2轴插补就行 XY插补一个圆 Z轴按一定速度比例配合XY走上下往复直线就行 往复运动的距离根据管子不同 需要根据侧面投影来计算 如果是固定的直接设定好就行 一般焊枪都是斜着的 所以还需要一个焊枪旋转的A轴 XY插补一圈 焊枪同时自转一圈 合计需要4轴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G:
焊接机器人

网友H:
超过两轴的,还是老老实实用其它控制器吧,PLC玩这个不适合。

专业外协

网友I:
5U本体只有直线插补

网友J:
直拉上机械手吧,一个摆焊已经够你玩了

网友K:
5U要用到40SSC-S模块才能走圆弧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