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结构化编程,更改FB的引脚,调用程序怎么更新呢、

楼主(2022-06-10):
三菱结构化编程,新建一个标准的FB程序,
问题1:
标准FB在主程序中多次调用,某一天优化了FB的引脚,结果主程序内的FB调用不能跟着更新全部报错。
这个有什么办法能跟随更新吗?就像西门子博图一样。
问题2:
更改FB的引脚后,主程序调用的FB全部报错,没办法我删除FB,再拖动标准FB去替换,结果FB的引脚全都不连接了。
正常调用的FB,拖动时引脚都跟着拖动,替换报错FB后,拖动FB,引脚全部不跟随。

网友A:
问题1:GXW2 没有办法,GXW3已解决这个问题;问题2:先把FBD块的实参移动,再删除实参与引脚之间的连线,再插入更新后的FBD块,把新插入后的FBD块上的问号?删除,用鼠标把新的FBD块移动到输入实参,会自动连接。输出变量一起移动到新FBD的输出
下载积分:+1(2310036294)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冲出枪林弹雨) 好贴好贴!

网友B:
。。。。自动连接划线关掉不就没有问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