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6-10):
FX3U双控电磁阀FB块带报警功能,带复位,可以直接调用,自己写的,用在你们程序时只考虑信号对接就好,可以自己模拟后再使用!简单好用才是王道! 双控阀动作带报警FB优化版.zip (179 K) 下载次数:356

网友A:
引用楼主陆龙168于2022-06-10 16:23发表的 FX3U双控电磁阀FB块带报警功能 :
FX3U双控电磁阀FB块带报警功能,带复位,可以直接调用,自己写的,用在你们程序时只考虑信号对接就好,可以自己模拟后再使用!简单好用才是王道! [attachment=268729]

想法非常好,结构化编程,有利于管理程序。
其实你可以做的更好,对你提稍许建议

1:这个块只能针对一个气缸,如果是一个电磁阀带多个气缸,多个气缸的位置检测没有输入。

2:如果做成多个气缸,每个气缸不在位的报警要区分开来写,这样报警就需要输出一个16位变量,作为报警状态字;

3:针对多个气缸,还需要做两个输出脚作为所有气缸都到位状态,用在自动程序中,这样自动程序中多组气缸伸出或者缩回到位,就可以只用一个变量就行,使自动程序看着更简化。

4:最好能有不在伸出位,不在缩回位的报警输入引脚,这样气缸位置报警又集中到标准块内部啦,因为你的块只做了超时报警,干涉报警信息没做,你估计会在外面做。

5:伸出缩回做成IN_OUT变量,伸出到位缩回到位后复位控制引脚,这样自动程序又可以少一部分,
  • 下载积分:+3(陆龙168)

楼主:
    感谢提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非常好,结构化编程,有利于管理程序。
    其实你可以做的更好,对你提稍许建议

    感谢!

网友B:
    好参考,感谢分享这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