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欧姆龙市场怎么样?

楼主(2022-06-10):
现在欧姆龙用的人多吗?三菱Q系列和西门子博途与它这三这之间比较起来怎么样?
我正在学习小型机西门子和三菱3U和5U系列的,想报大型机的,不知道学那一门大型好?
有帮忙指点一下的吗?

网友A:
侧重点不一样,品牌对应的市场占有率也不一样.有可能在这个市场应用方面,某个品牌占有率很低,但另一个应用方面,占有率又很高.
,OMRON作为世界级大品牌之一,还是可以的.
日系和德系在某些方面习惯不一样.到了一定高度,殊途同归.
真诚感谢!

网友B:
大型机三菱和西门子的更多
真诚感谢!

网友C:
看似千差万别,其实大同小异。这东西还是应用层面,你以后打算专注那行,那行主流是什么牌子的控制器,你就专注玩那块。
我开始学的三菱,工作后基本都是欧姆龙。西门子一点不会,我不能说西门子不好。
工控就是一门手艺,控制器就是个工具,仅此而已。
感谢分享!

拆二代

网友D:
锂电新能源行业omron用的很多
真诚感谢!

网友E:
刚在求学过程中,学习三菱的控制器,后来考证时接触了欧姆聋的控制器,在到工作时又接触了西门子的控制器。广泛上来看是这样好像语言和编程软件完全不相同,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在不同品牌的控制器中相同的功能指令,在其他品牌中都能找到相对应的指令或其他指令或模块来实现相关的指令动作。但是在不同的工程应用领域都有不同的佼佼者。但是只是用习惯了,或者是这个品牌用起比较方便而已。不是说一定要用他的,没有唯一,都能实现控制。
好的,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