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22-06-11):
西门子g120变频器,,6SL3210-1KE11-8UB2 这个型号
把modbus通讯换成profinet 这怎么操作????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增加一个转换的模块华杰智控的用过一次还可以

网友B:
这个应该可以直接连的吧?

网友C:
g120变频器配的什么CU2**,CU支持Profinet就可以直接组态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