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楼主(2022-06-11):
最近学习到用wincc做个管道流水的效果,结果变量关联不上。
不关联电机,可以出现流水效果。关联上电机就没了。
想请教大神!!!!
谢谢啦!!!!!!!!!!!!!!!!

网友A:
对啊差不多就是这么做啊,没看懂你啥问题,水流效果做个隐藏关联个变量。一般都是跟电机运行状态挂钩

网友B:
要学会变通嘛,电机关联找不到,你不会自己上个蓝色电机的图和一个绿色电机的图吗?然后利用隐藏属性,OFF的显示蓝色电机图,ON的时候显示绿色电机的图。我动画做不出来我就用隐藏显示功能。
下载积分:+1(dzh832) 真诚感谢!

网友C:
2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D:
需要用到动画周期触发器,只有VB脚本才支持动画周期触发器,你的方法都不对呀

楼主:
我用的是变量